讨论:大家来谈谈因为电焊机使用不当导致其他线路烧毁的经历

楼主(2007-11-24):
   最近车间有台焊机使用不当(当然焊机的保护措施也没做好),导致和焊机相接的地线烧毁,连同和地线一个线槽的几根线都被烫破皮了,还好没有引起其他严重的后果。
   焊机是两相380,和一根地线,焊机直接接到普通的空开上,地线直接接到总地线上,焊机放在一个铁板做成的平台,而且焊机轮子铁的,焊机进线的地和金属平台是同的,焊接的时候焊把地线没有和平台接触好,电流直接从平台进焊机然后有进地线形成回路,由于焊机焊接电流很大,而地线只有1.5,从而把地线烧了。

网友A:
我们今年检修的时候因为别人难搭电焊机的地线把我们一个3.5KW的小地棍电机线给烧连了,现在都还没有恢复!

呵呵!~

网友B:
我们这有一位焊工在焊接设备时,没有特意拉地线,结果把那个操作室的电脑烧坏了.

网友C:
焊机的额定功率是以60%的暂载率考虑的,虽然在焊机上可输出最大的焊接电流,但不可长期工作,电缆、焊机都受不了。

网友D:
电焊机的二次有一端(焊把地线)与电焊机外壳(保护接地)短路

网友D:
否则,不会出现这样事故

网友E:
下面引用由千山独步在 2007-11-24 16:14:00 发表的内容:
  我们这有一位焊工在焊接设备时,没有特意拉地线,结果把那个操作室的电脑烧坏了.
--------------------------------------------------------------------------------------------
现在的设备大多有是PLC、触摸屏、PC控制的
电焊机的大电流通过地线对这些弱电设备有很大杀伤力,所以在设备上进行焊接时必须断开设备上的地线。

网友F:
地线搭得太远了,电流从设备保护线流过,当然会出事了地线搭近点就没事了,焊工太懒了.

网友G:
见过!~不怪

网友H:
都是高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