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不到脉冲

楼主(2007-11-24):
救命 !!

我用FP0 C32T的Y0口来发送脉冲!用FS 168指令,Y0口的LED 有显示 ,我却检测不到脉冲,Y0口上我上拉了一个10K的电阻作为负载来构成回路!在线等啊!

网友A:
应该没坏,你看下输出接口电路图,要接负载电源才会测到脉冲的,否则,Y0,Y1仅仅是个开关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确实没有坏,我是初学者,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

1  松下的PLC,Y0和Y1不能当普通口用?至少我用的这一款就是。

2 Y0 Y1口的输出电路不封与普通口不一样,三极管不一样。检测不到脉冲!但是可以输出驱动电机。

 应该是通断的现象,但是接上负载也不能检测脉冲!

我拆开PLC看过内部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