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FPO 检测不到脉冲

楼主(2007-11-24):
救命 !!

我用FP0 C32T的Y0口来发送脉冲!用FS 168指令,Y0口的LED 有显示 ,我却检测不到脉冲(示波器),Y0口上我上拉了一个10K的电阻作为负载来构成回路!在线等啊!
不会是Y0口烧掉了吧??

网友A:
不发脉冲,直接给Y0强制输出(OUT)看有没有上电,如果有,就是你程式不对,反之,Y0坏了。

楼主:
555555!大哥这个方法我试了!直接输出,也输出高电平!而且Y0,Y1都这样!估计坏了,怎么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