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继电器控制电路

楼主(2007-11-24):
希望用继电器设计一套控制系统,如下要求,不知能否实现,请高手指点!

初始位置:
夹件气缸伸出、主气缸不伸出、横移气缸伸出、前位置气缸伸出、后位置气缸不伸出

按夹件开关,夹件气缸收回,
再按启动开关横移气缸收回
--主气缸伸出(+0.5秒)
--前位置气缸收回3秒
--前位置气缸伸出
--后位置气缸伸出3秒
--后位置气缸收回
--主气缸收回
--横移气缸伸出
--夹件气缸伸出
完成一个流程,重新操作往复以上动作

网友A:
可以实现的,没问题的

网友B:
这个实现很容易得,逐渐都是数字量,一个数字量控制板就可以搞定的。

网友C:
用继电器还不如用小PLC做
省时省力省钱

网友D:
建议用PLC

网友E: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就没有诸位说的那么容易了,不过用PLC的确话就会省略很多

楼主:
改PLC了,呵呵,谢谢各位!

网友F:
用LOGO或easy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