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co步科 HMI
eview人机怎么不能上传

楼主(2007-11-24):
现有一EVIEW人机,因PLC(三菱)程序变动,想将人机程序上传至PC模拟,但却不能上传。

网友A:
看看端口设置,再看看传需电缆.

网友B:
连线
软件注意下

网友C:
这款触摸屏是比较难上传的

楼主:
谢谢上面各位。现在的问题是打开UPLOAD后出现对话框,输入文件名后按确定以后就没反应了,也不出现什么错误之类的对话。连线是按照手册上做的HMI 5。7。8 PC 5。2。3几个端口都试过了,还是没有结果。头都大了。

网友B:
换台电脑试试.

楼主:
不是吧,我的电脑在三菱 海泰克上都用得好好的啊。

楼主:
有没有深圳人机的人帮我看看

网友B:
屏的232口坏了?

网友D:
密码\串口设置\串口故障(PC和HMI)\软件问题(是否需重新安装)

楼主:
看来我得把软件重新安装再试一下

网友E:
各位老大,我下载时中途出现 checksum error!不知是怎么会事?
有没有高手可以解答??

网友F:
问题不确定最稳妥的办法是:新主板,内存,硬盘,系统,正版软件 ,因病毒的不确定性,其实非,

网友G:
还没有遇到过不能上传的问题,难道PC串口选错了?

网友H:
我遇到过,要先编译再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