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9网段接收数据包为0

楼主(2007-11-24):
工程师站显示129网段收到数据包为0,已经好几天了,这有没有事?

网友A(2009-06-13):
网络有问题,好好检查一下吧

接口松动?网线完好?设置正确?

网友B:
用129网段ping一下别的机器,看看通不通?如果不通的话,就要检查网络了,看看是否存在设备故障或者网线接错的情况。

网友C(2010-07-27):
我认为二楼讲得正确,不要管收没收到数据包,PING一下别的机器,再PING一下与控制站的通讯,只要通就正常。不通就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