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怎么回事?

楼主(2007-11-24):
到底怎么回事?明纬开关电源输出直流24伏的电压,线接上后,再量输出端的电压却是没有,把输出端的线拆下来,量输出端子这时有电压24伏的,什么原因?请指点.

网友A:
输出端短路..开关电源一般均有截止型过流保护..你后面的线路发生了过载或短路..拆掉后过电流解除.电压自然就恢复

楼主:
我后面接的是数控系统的操作面板,难道是它短路了吗?

楼主:
请大家发表看法,谢谢!!

网友B:
下面引用由平和在 2007-11-24 14:19:00 发表的内容:
  输出端短路..开关电源一般均有截止型过流保护..你后面的线路发生了过载或短路..拆掉后过电流解除.电压自然…
--------------------------------------------------------------------------------------------
没错,

网友C:
除了短路,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小马拉大车”,此电源功率不足以带动负载,内部保护电路动作。建议楼主看一下面板正常工作所需的电流,

网友D:
短路或过流!

网友E:
肯定是你接线故障,把操作面板的正负接反了吧????

网友F:
重新再接一下线吧,

网友G:
可能是你的接线错误,量的时候量的是一根线。仔细检查啊

网友H:
可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短路电流,可断定是负载短路还是输出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