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高手能否解决?

楼主(2007-11-24):
电机55KW,电流102A,直接启动,选择的热继电器是ABB ,型号是TA200 DU 100-135A,问题是:就算整定到135A,在启动过程中热继电器也动作,请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谢谢!负载是风机

网友A:
电机启动电流远大于102A,如果是出现带载启动或者电机轴承磨损等机械故障,启动时间将延长,大电流持续工作,热继电器急剧升温动作。

网友B:
风机和水泵等负载由于启动时间比较长,一般用热继保护都要躲开启动过程的

网友C:
支持楼上观点

网友D:
电机的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7至8位,不过只是瞬间的,但你那个热继电器也太小了点,个人认为

网友E:
大电流热继电器运行不可靠,应采用互感器加热继电器的方案。如果仍使用目前方案,可在启动时将热继电器的触点短路,启动结束再投入控制。

网友F:
出售台达自动化全系列产品,QQ231376039

网友G:
李纯绪: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1-25 17:30:00
    大电流热继电器运行不可靠,应采用互感器加热继电器的方案。如果仍使用目前方案,可在启动时将热继电器的触点短路,启动结束再投入控制。

--------支持

网友H:
换个质量好点的电动机保护器吧!

网友I:
改成星-三角起动不就解决问题了嘛!

楼主:
首先向各位表示感谢!能不能从电机的启动时间,和热继电器的脱扣时间上给点启示呢?

网友J:
说细一点儿,是启动多长时间跳的?

  换个热继试试

网友K:
当然了,风机是启动时间长的,要整定到1.5以上的倍数呢.

网友E:
这小鱼儿,你改一改在发啊。我的意见也不至于正确到那种程度。

网友L:
电机直接启动的电流时运行电流的6-7倍,热继电器是保护电机运行
中不要过电流的,将电机改为星-三角形降压启动就能解决所将故障!!

网友M:
  “就算整定到135A,在启动过程中热继电器也动作,请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谢谢!负载是风机 ”

1、热继电器的作用是过载保护,过载保护都是延时保护;
2、就是说电机启动过程的时间一般低于热继电器的延时保护时间,在电机启动过程一般不会跳!
3、你的问题原因可能是热继电器的质量问题!
4、如果热继电器的质量没问题,那就是你的电机由于其它原因如电压过低等造成启动过程时间过长;

网友A:
大电机转速从0到正常的时间是很长的,换句话说,电流从700-800A降低到102A的时间是很长的,而且这段时间的绝大部分时间内电流也远大于135A,不动作的热继电器才是有质量问题的。
象上面有几位说的,你要想办法在电机启动结束之后才把热继电器接入,或者改变启动方式

网友J:
引用 一个
http://www.dianli1000.com/dlsb/jdqjcq/200706/4843.html

楼主去这里看看

网友N:
热继电器躲不过风机负载的启动电流,我们以前也碰倒过,后来通过加一个时间继电器启动时短接热继电器,启动完成后时间触头断开热继电器投用即可。

网友J:
如果还没明白,再看这个
http://www.zjbew.com/Article/Print.asp?ArticleID=1

选慢动型保护

网友O:
电机负载太重了,导致启动时间加长,

如果电机可以承受长期工作不烧,可以改一个重载型的热继电器,
TA450 SU 95..140A。

网友P:
主要是电机起动的时间偏长及起动电流急速增大所引起的。因此为避免由此出现的热继电器动作问题,应选用具有冷态允许起动延时时间长,热态过电流动作迅速的热继电器。

网友Q:
主要是启动时间问题,风机启动时间太长.

网友R:
楼主厉害,55KW电机直接启动.
不是非要这样,最好别直接启动,电流那个大呀!!!别说ABB的产品在此受不了,就是AABB,BBAA未来的宇宙级名牌也是跳保护.

网友S:
用 时间继电器设定时间启动时短开热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M:
改用电流延时控制也可以!

网友T:
楼主,你太牛了,实在佩服得五体投地.真是猛男.我第一次碰到这么大的功率而不采用降压启动,除非你的变压器容量够大.我一般设计时,只要泵的功率大于15KW都采用降压启动,

网友U:
 不知你是想省钱还是在浪费啊,即使热继不动作,时间长了,你的电机不也就该更新了,没有节省,反而浪费,我建议你改用软启动器进行启动,也就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了.

网友J:
低压电机我用到的最大直启是185KW的,变压器容量似乎是1250?当前负载电流4、500A。

网友V:
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如果不想用其它方法的话是解决不了的。要么用星三角,要么换成综合保护器。

网友W:
用变频器不是很好的吗

网友X:
一般超过7.5KW的电机最好用降压启动,否则对电网冲击太大,启动电流会达到工作电流的6倍以上,特别是风机类大惯性负载;以前老有人说什么100KW以上电机直接启动,我真想不通,那的装多大的空开和启动器啊?超过1000的接触器还没见到几个 。

网友Y:
我单位也是55kw电机,不过我们的热继电器是160的,启动风机时把进风口关掉啊,估计是你的热继电器选小了.

网友Z:
启动风机时把进风口关掉

网友AA:
用软启动器进行启动。就行了。

网友AA:
直启电流太大。只能短接热保。

网友AB(2007-12-25):
风机启动时间大于热继的脱扣时间,建议根据启动时间确定和里的脱扣等级的热继

网友AC:
30KW以上的电机不适合直接启动~

网友AD:
1、启动时,短接掉热继触点,运行时再投入。
2、改变过流保护方式,采用反时限过流保护。

网友AE:
用软起试试.

网友AF:
能讲讲为什么时候不用"改成星-三角起动"吗?
风机!!!!!!!!!

网友AF:
"电机55KW,电流102A,直接启动"!!!!!!!!!!!

网友AG:
高手啊!!!!
那你还不如装个1000A开关直接启动。晕啊。这样没意义的问题也问得出!

网友AH:
55KW的电机也不是绝对不能直接启动的,这要看负载重不重。风机属于重载型的,这样启动时间较长,热继电器在启动时间内一直处于严重发热状态,建议启动时将风门关闭,这样负载就轻了。用变频器和软启动最好了,但价格贵。

网友AI:
降压启动,热保护加大

网友AJ:
电机负载重,启动时间长。
可在启动时将热继电器的触点短路,启动结束再投入控制。

网友AK:
李纯绪: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1-25 17:30:00
大电流热继电器运行不可靠,应采用互感器加热继电器的方案。如果仍使用目前方案,可在启动时将热继电器的触点短路,启动结束再投入控制。
能问下是怎么样的短路法呢????<新手不懂,,能否请教一下>

网友AL:
变压器的容量有可能小 限制了启动时间 因此启动时间长 热继电器过载跳脱

网友AL:
变压器容量过小 导致启动时间过长 致使热继电器过载跳脱 在启动时测量电机端电压 看压降是否过大

网友AM:
因为风机是带全负荷启动,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5-7倍,55千瓦风机从启动到正常运行大约需要30秒的时间,此电流、时间足以使最大的热继电器动作。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最好用降压启动,直接启动时请用电机保护器。

网友AN:
搂住 是你热继选型错了 要选脱扣登记是30的 TA***SU 系列的

网友AO:
应该用软起动器启动

网友AP(2008-02-02):
大电流热继电器运行不可靠,应采用互感器加热继电器的方案。我单位132kw电机直接启动,装400A空开和CJ20-400接触器,采用互感器加热继电器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