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松下FP0 C32T的维修!

楼主(2007-11-24):
使用FP0 C32T 的Y0,Y1口发送脉冲,LED常亮,但是Y0口没有脉冲输出,Y0口外面接上一个10K电阻当负载构成回路,用示波器没有观察到脉冲!然后改变程序,直接使Y0 Y1口输出,LED有显示,但是再Y0口仍然没有检测到低电平。估计Y0,Y1口已坏!求大家的意见!
确认已坏,如何修理?

网友A:
PLC输出一般是晶体管、继电器或达林顿芯片损坏,更换即可。http://www.quick-sine.com/cn/index.asp

网友B:
Y0,Y1输出点只是开关,外部需要加负载电源才会有测到输出的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确实没有坏,我是初学者,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1 松下的PLC,Y0和Y1不能当普通口用?至少我用的这一款就是。2 Y0 Y1口的输出电路不封与普通口不一样,三极管不一样。检测不到脉冲!但是可以输出驱动电机。 应该是通断的现象,但是接上负载也不能检测脉冲!我拆开PLC看过内部电路的,而且我也加了外部电源负载的。大家可以试下,讨论讨论!

网友A:
给你看一张PLC输出口内部电路图,你就明白了。http://www.quick-sine.com/cn/showsupport.asp?lanmuid=23&id=51

楼主:
内部图,我拆开PLC见过了的。你发的好像是继电器输出的吧。我用的是晶体管输出!我就想知道,谁有把FP0 C32T的Y0 Y1口当普通口用过的。我知道三菱的是可以的!

网友C:
下面引用由fjun在 2007-11-28 9:05:00 发表的内容:
内部图,我拆开PLC见过了的。你发的好像是继电器输出的吧。我用的是晶体管输出!我就想知道,谁有把FP0&nbs…
--------------------------------------------------------------------------------------------
y0,y1可以当普通口用,也可以当脉冲口用。与三菱一样。

网友B:
我来贴上图

网友D:
松下所有型号的y0,y1可以当普通口用。只是你没有接正确线路而已。

网友D:
附上图片

楼主:
谢谢 各位!其实这些图我都有的!可能我接线有问题,但是我我和其他口接线移植。怎么其他口可以,就这两个口不行呢?我晕倒!

网友E(2008-01-15):
是在广东吗,可以来我们公司维修,我们公司是松下电工华南区的指定PLC维修点.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QQ110017833

网友F:
FP0DE 所有输出端Y0、Y1、Y2.....都可以做一般输出用,但好象只有Y0和Y1才可以输出脉冲信号。
我尝试过用Y0、Y1输出驱动步进马达,但只有Y0输出的电机会转,Y1不行。搞不懂。

网友G:
y0 y1 都可以做普通的输出口
都可以输出高速脉冲和PWM
只能是你的使用有问题
如果是天津的话可以来我们学校看一下
天津工程师范学院

网友H:
这两个端口可以设置的,设置发脉冲或普通口!当然了必须是晶体管输出的才有啊!
呵呵

网友I(2010-11-17):
对:息峰 关于
附上图片
内容的回复:
你好,请问你能不能把这份PDF文件传给我一份?谢谢!
28624642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