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功率电阻器与大功率电阻器替换问题

楼主(2007-11-24):
各位师父,我知道大功率电阻器可以替换相同阻值的小功率电阻器.
但是如果我们在找不到大功率电阻器的时候,可不可以用多个小功率电阻器来替换.

网友A:
并联后要算一下每一个电阻的实际功率,如有可能超出则不可以替换。如两上100Ω/0.5W的电阻并联后是50Ω/1W,还是每个电阻平均承受0.5W,这样代换就没有问题。http://www.quick-sine.com/cn/index.asp

楼主:
如果我需要100Ω/0.5W的电阻器,但是手头上只有1/8W的电阻器,那我该怎么做呢?有没有相关的公式?

网友B:
1/8W的电阻化成小数0.125W,0.5/0.125=4,也就是说至少需要并联4个1/8W的电阻。

网友B:
此外,还许考虑并联后的电阻值的下降,并联后的电阻值将下降到原来的1/4,如原来是1/8W、100Ω的电阻,并联后的电阻将变成0.5W、25Ω,因此,还需再以同样的方式串联4次,才能变成0.5W、100Ω。

楼主:
我可不可以这样认为:4个1/8W、 400欧姆的电阻器在并联后的电阻值为100欧姆、功率为0.5W.

楼主:
还有一点我不大理解。就是电阻器在串联后,电阻值是各电阻器的电阻值之和。但是串联后的总功率是否也会是各电阻器的功率之和呢?

网友B:
电阻串联后的消耗总功率与电阻上的标定值无关,电阻上的标定值是电阻最大许可功率,实际消耗功率=电流*电流*电阻

网友C:
yjig说得对,这是电工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