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tep7局部变量求助

楼主(2007-11-24):
我想问一下在s7里程序的局部变量有没有绝对地址,比如我想知道下段程序别地方有用到该触点
SET
S #frg_touch_1
S #frg_touch_2
S #frg_touch_3
S #frg_touch_4
S #frg_maske
S #frg_minock
S #reset
S #vi_geb_pos_aktu

网友A:
临时变量没有绝对地址

楼主:
那如果L # goal,我要查这个变量的数值从哪里来,数据是多少

网友A:
看看下图,可以为下列各变量类型之一

网友A:
如在IN处定义,在子程序调用时,为输入变量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