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接地与接零

楼主(2007-11-24):
接地与接零的区别是什么,接地是与接地体相连,接零是变压器中性点吗,如果是这样接地体又与什么相连,是直接插在大地的吗

网友A:
接地是将电气设备金属外科与接地体直接相连,当设备因某种意外原因发生漏电时,漏电流通过接地体流入大地,主要用于供电系统中性点不接地的方式。接零主要用于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三相四线制供电系统,当发生设备漏电故障时,通过接零使电源短路,短路电流促使线路保护装置动作,切断电源。两种方式各有所长,接地方式一般用于矿山露采或井下开采使用的动力系统的保护接地,使用较少。而保护接零方式使用普遍。需要注意的是电源中性点不接地的系统中决不允许使用保护接零。

网友B:
保护接地就是把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框架等用接地装置与大地可靠连接,它适用于电源中性点不接地的低压系统中.保护接零就是在电源中性点接地的低压系统中,把电器设备的金属外壳.与中性线相连接.在保护接零的系统中,电气设备就不可在接地保护.由低压公用电网供电的电气装置,只能采用保护接地,不能采用接零

网友C:
保护有接地和接零,各有所长,但不能混在一起用,那样会很危险.....

楼主:
与大地可靠连接是怎么连接呀

网友B:
人工接地极一般用1--2米的角钢.圆钢等埋入地下,为降低接地电阻,可以用多根接地极.接地电阻越小越好,一般不得大于4欧姆

楼主:
24V接地有保护吗,这个接地能与保护接地连在一起吗

网友B:
TO;xiaobudian
24V接地视具体情况而定
比如扩音机等电器的接地是要求内电路公用线接电器外壳或底版,
机床上的24V可接地线,也可不接

楼主:
接地体与变压器的中性点有连接吗

网友B:
常见的三相四线或三相五线制低压公用供电系统中,供电变压器输出端的中性点都是接地的

网友D:
接地和接零问题是很重要的,这个问题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解释清楚的.建议大家仔细的看一下书,并且要真正理解.

网友E:
同意老小伙!有《安规》看一下说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