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速电机

楼主(2007-11-24):
双速电机对电机有伤害吗,由高速直接转为低速。

网友A:
应该没有多大伤害,变速的冲击应该比起动要小

网友B(2008-02-17):
我们这用了好几台,sew的,应该没伤害

网友C:
怎么接线?告诉一声 谢谢!

网友D:
低速三角运行,
高速双星型运行。
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