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热电偶冷端补偿有什么用

楼主(2007-11-24):
热电偶冷端补偿有什么用?今天效验一块热电偶数显表,不用热电偶冷端补偿测,0MV为0度,52.410MV为1300度正常.用热电偶冷端补偿0MV为20度,52.410MV为1279度.显示异常(室温20度),不知原因?请教高手,什么时候用热电偶冷端补偿?

网友A:
你的数显表带冷端补偿。你在校验的时候,输入的毫伏值应该减去室温下该热电偶的毫伏值。

网友B:
零点迁移

网友C:
冷端补偿其实就是对零点的补偿,实际温度对应的毫伏值应等于输入的毫伏值减去冷端温度对应的毫伏值

网友D:
加冷端补偿是要减去冷端的MV值。热电偶都要用冷端温度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