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发热

楼主(2007-11-24):
我用一台三菱2。2KW变频器控制十三台三相电机,频率是5.5HZ,每台是60W。在工作中电机发热,其外壳温度约50多度。电机额定电流是0.33A,测量每台电机的电流是0.36至0.4之间,请问可以使用吗?电机的最高难热温度是多少?

网友A:
电机的最高温度取决于电机的绝缘等级。电机低速运行的时候容易发热。

网友B:
三相60W电机应该是Y连接,如果有可能,将其改成△连接,在同样的频率及负载功率条件下,电机电流将下降到约1/3。
不过,还需对最高频率加以限制,将频率限为50/1.732=28.8Hz,以防输入到电机的电压超过380V。

网友C:
可以咨询电机厂家,我曾经咨询过单相电机,答复在、可以在70多度下使用。三相电机温度要低一些

网友D:
用法很新颖,是不是把变频器当低频电源用

网友B:
以上说法好象不太对,将其改成△连接,在同样的频率及负载功率条件下,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将增加,在电机的内部?暂时还想不起来,但有一点,电机的温度肯定下降。

网友B:
想起来了,将其改成△连接后,电机的线电流没变,但电机内部绕组的相电流下降为1/1.732,原来电机饶组(Y)为0.36A,改接后电机绕组电流约为0.2,但电机的线电流仍然没变,仍是0.36A。

网友B:
补充一下,以上分析,未考虑到电压增高的同时,电机电流中的无功成分的影响。

网友E:
星型改三角型后,线电流不是减小,是变大为三倍,不允许改的

网友F:
5.5HZ,低速运转,如果没有较高转速的风冷,长时间电机是会发热。离最高还早

网友B:
星型改三角型后,线电流中的有功成分不变,无功成分增大3倍。
以上改接是特例,因为是变频控制,输入到电机内部的电压绝对低于电机的许可范围,仍在380V以内,电机改接后的电压再高也有限,在5.5Hz的工况条件下,变频输出的电压能高出多少?
如果仅仅考虑电压增高后(注意,仍然在380V以内),电机绕组电流的无功成分将同时增高,但无论增高到什么程度,仍然在电机的许可范围内,因为电机饶组电压始终低于380V(最大频率限制为28.9Hz),无功电流不可能超过电机的许可范围。但电机相电流的有功成分将下降为1/3。
当然,如果并非如以上所述,在工频情况下,电机改为三角接,肯定不行!

网友G:
电机没有事,你要注意你的变频器,变频器与你13台电机的接线总合(包括电机与电机的距离)不要超过500米,要不人长时间你的变频器就要维修了

网友B:
电机由Y改为△后,电机的电流矢量如下图所示: 由图可看出,相电流比原来的小,只有0.577,但电机的视在电流将有所增加,但不是3倍。

楼主:
在小功率电机中在内部就已经接好了星形接法,怎么去改变呢。再说小功率电机能接成三角形接法吗?我以前误接了一台结果烧了。

网友B:
既然电机不好改,那就试试改“转矩提升”,按最大的改,测一下电流,看一下比原来的大、还是小。

网友H:
电机的散热风扇是按照额点转速下设计的,低转速下风量小不能很好的散热。

楼主:
也改了转矩提升,但发热外壳温度约50多度,能长时间使用吗?

网友I:
不要长期在低频下运转,应该问题不大,看看载波频率是否合适

楼主:
必须要长期在5、6HZ下运行。这样的发热能否长期使用。

网友J:
这问题不好说.你亲自实验一下.答案不止一种

网友K:
一般情况下50度电机可以使用,
我对你的设备情况不理解,为什么不用更多极数的电机,让变频器的频率上升一点呢,低频运行时电机容易发热!

网友L:
只能从改善散热条件处想办法,其他都会影响运行工况的。

网友M:
温度没有超出,条件允许改善散热.普通电机长时间低频率运转不好

网友N(2008-09-17):
               今天我就遇到电机低速运行导致电机烧毁的事,电机在2.5HZ的频率长时间运行,结果电机烧了,由于生产紧,又买了一台装上,结果电机还是发烫,我告诉超作工不能长时间低频运行,他们不听,我无奈,只能在电机旁加了风扇.这电机早晚还是要烧的.同样的设备用了几年都没有问题,现在换了操作工(学徒工)问题才出现.我真该带他到这里来听听各位的高见.

网友O:
低速时电机是会发热的,对电机的寿命也有影响

网友P:
把Y,380V机Y是220V是380V超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