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敷设

楼主(2007-11-24):
仪表电缆、控制电缆和电气电缆如果不可避免的要放在同一层桥架内时,电缆之间是不是应加隔板,对隔板有什么具体要求,或者材质什么的?

网友A:
仪表电线用屏蔽线,且屏蔽层接地,对于一般的仪表问题都不大

需要不需要隔板要看你的仪表的具体情况.

楼主:
仪表主要是电磁流量计、压力变送器、气动调节阀之类都是4--20MA信号,如果仪控电缆与动力电缆同桥架敷设,这种情况是不是就一定要加隔板了,对隔板的具体要求是什么?

网友A:
具体我也不熟悉哈

网友B:
你的这些都是电流信号<4-20MA>,加不加都没关系的,因为不是电压信号,如果是电压信号就要加了

网友C:
如果要加隔离,一定要用2mm以上厚度的铁板,才能对磁场干扰有屏蔽作用。

网友D:
加隔板更好,用桥架隔板就行.信号线1最好用屏蔽的.

网友E:
有影响的就是仪表电缆,最好分开,或者加屏蔽网接地

网友F:
  最大的问题是信号线,只要是信号线用屏蔽线就能行吧。

网友G:
隔板最好是导磁率较高的钢板!

网友H:
线用屏蔽线就能行, 放在同一层桥架内.

网友G:
下面引用由交直流在 2007-11-27 23:02:00 发表的内容:
  线用屏蔽线就能行, 放在同一层桥架内.
--------------------------------------------------------------------------------------------
只有高导磁率的材料才可以改变磁通、从而抗低频干扰。
    具有铜网编织屏蔽和铠装绝缘隔离屏蔽的复合屏蔽电缆才能用于复杂干扰场所,并且需要铠装(钢带或钢丝)层在两端接地、绝缘隔离的内层铜网编织屏蔽一段接地!

网友I:
信号线用屏蔽的,一般环境不加隔板都没有问题

网友C:
磁场怎样屏蔽?

网友G:
下面引用由昨日重现在 2007-11-28 19:18:00 发表的内容:
  信号线用屏蔽的,一般环境不加隔板都没有问题
--------------------------------------------------------------------------------------------
    当有强电干扰靠近就不一样了。

网友J:
主要是屏蔽层的接地要处理好,

网友K:
是否是本安回路用隔板隔开?

网友L:
1、用屏蔽线;
2、用金属管配线;
3、电气电缆同一负载供电线路可金属管配线;
4、然后保持一定间距;

网友:
主要是屏蔽问题,可靠些,还是加屏蔽性能好点的隔板。

网友M:
采用屏蔽线,在进行接地时采用单端接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