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600米以外取4-20mA信号方法谈论

楼主(2007-11-24):
传感器:差压变送器
显示仪:数字显示仪
传输介质:2芯电缆
任务要求:数字显示仪能够正确显示600米以外差压变送器传送的4-20mA信号,并且差压变送器为二线制,由数字显示仪端DC24V电源供电。
问题:选用什么样的差压变送器,什么样的数字显示仪,什么样的电缆?实现此项任务。 最好是能够提供型号.

楼主:
传感器:差压变送器(支持4-20mA信号输出)
显示仪:数字显示仪。
传输介质:KYVP2 2*1.0mm2
在远离电源接地端接地,接地电阻<1欧姆。

网友A:
600米的距离比较远,可能实现你的要求比较困难。对控制电缆要求高点,为了减少线损,建议KVVP-0.75 2*2.5mm2屏蔽电缆,将屏蔽层单端接地。

网友B:
基本同意siyu的说法。

网友C:
考虑一下无线传感器网络吧 兄弟...比有线的要现实多了

网友D:
变送器和仪表都好选,就是电缆线很关键。数显仪表可以选我们美国红狮的PAXP0000;选变送器需要知道你的具体要求。欢迎垂询!
021-54807896

网友E:
铜的电阻率为:0.0175 Ω · mm2/m,1200米总电阻是:21Ω,20毫安时,压降是,0.42v,选0.3平方毫米的线压降1伏多一点。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F:
  差压变送器自带4-20mA信号输出接点,
  显示仪:数字显示仪。
  传输介质:RVVP 或 KYVP2 2*0.75mm2
           RVVPS 或 KYVPS 2*0.75mm2

网友G:
必须要用屏蔽线,距离太远了,也是不一定.仪表哪家的都可以.抗干扰能力强的更好,

网友H:
同意siyu的说法,不仅如此,你还要另加差分放大器。

网友E:
下面引用由lacus在 2007-11-27 18:12:00 发表的内容:
  同意siyu的说法,不仅如此,你还要另加差分放大器。
--------------------------------------------------------------------------------------------
又来个装懂的,什么叫差分放大器?加在哪里?入口?出口?中间?所谓差分放大器如何被供电?传感器如何被供电?

网友I:
二线制的变送器支持长距离的传输,恒流元不需要中间增加 ,如果不行,增加一个信号放大器

网友B:
同意通讯网对lacus的批评意见。不要学小刘,说着说着就露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