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等离子切割机的故障

楼主(2007-11-24):
单位的一台等离子切割机,最近老是烧整流二极管(二极管击穿),查控制回路,仔细检查了保护回路,均没有问题,据使用的师傅说,一般是先用的好好的,再切割在起弧时就发现不能用了。
二极管的电流及反向击穿电压肯定是够了的,切割机的输入是三相380V
哪位碰到这种故障?

网友A:
你用2个二极管串联或多个串联测试,现在的二极管大多耐压不达标,耐压你认真测试过吗?
我遇到二极管200A标称500V的测试耐压只有186V!!!!!

网友B:
便宜没好货,买到孬货了?

楼主:
已更换了更高反压的二极管,机器已可以使用,不知以后还会不会击穿,后关注

网友C:
应该考虑是高频引弧电路的滤波电容问题,即电抗器后面、高频发生器前面的高频滤波电容是不是断了或电容太小。还可以在保证引弧的前提下,尽量降低火花隙的间隙。

网友D:
各位老师,能告诉我空气是怎样做成等粒子的吗?

网友A:
压缩空气在高压下高温下成离子状态旧叫做电离.

网友A:
常见物质有3种形态,固态,液态,气态.
另外还有:离子态\液晶态\场......

楼主:
感谢各位!
机器后来又出现问题,是这样的,在切割较厚的钢板时切割不穿,后干脆完全拆开四周的档板仔细检查,发现一个固定电阻(阻容吸收回路的电阻)的穿杆螺丝松动,而电阻一端连线的裸露部分随着振动可能会挨上松动的螺杆(有明显的放电点),处理问题点后,还是换回原来的较低反压的二极管,切割正常,一直用到现在,未出现问题。
看来,本来是个简单的问题,却搞复杂了

网友E(2008-10-05):
师傅们好!我单位连着买二台等离子切割机,都是刚装上去割没一会儿就烧了,里面冒黑烟,不知什么原因.有人说气泵小了,有关系吗?

网友F(2008-11-15):
单位一台等离子切割机接触器等都动作正常,就是不起弧,找不出毛病,     请教各位师傅们?

网友G:
空压机小应该有关系的,建议换个大点的

网友H:
一是检查气路的压力和流量是否合适,是否压缩气中含有水?

二是检查割枪易损件是否有恙,以上几个方面应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