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呼快呼慢

楼主(2007-11-24):
大家好,我用的是西门子6RA7087直流调速装置,控制的是280KW电机,现在在低速运行时有时快,有时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电枢电流也没有波动呀。谢谢大家帮个忙吧。

网友A:
不一定是电气部分的问题,可能是负载动平衡达不到要求,或者轴承损坏,低速运行时你能观察到运行时有时快有时慢,高速运行时同样会有时快有时慢,无论高低速,电机运行时都会有震动,震幅大小要经检测才能得知.

网友B:
看一下反馈

网友C(2008-01-23):
什么反馈,

网友D:
我们这也有过这样的情况,是danfoss5002控制一台电机,实际速度忽快忽慢,控制频率也是,更换了控制卡就没事了。

网友E:
检查测速反馈和速度给定

网友F:
加装编码器,闭环控制。
负载波动情况如何?

网友G:
如“如何”所说,检查测速反馈和速度给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