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直流电机

楼主(2007-11-24):
各位老师好;我想请问一下,我们一台直流电机老是烧保险.一天要烧一次.而电机也检测过也是好的.电原电路也用500v兆欧表测过也是好的.整流二极管和晶闸管也是好的.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没有安装直流电流表吗?是启动时还是正常运行时烧保险?实时观察一下,包括励磁电流及电枢电流,这样问题好确定一些!

网友B:
同意楼上观点

楼主(2008-05-13):
各位老师好
我想请问一下,装机容量是3480KW的负荷,应该用多少个KVA的变压器.是怎样计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