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集束电缆JKLYJ240mm2载流量是多少

楼主(2007-11-24):
我公司供电线路采用10KV集束电缆JKLYJ240mm2电缆线,约1.5KM。负载450A左右,运行一月左右电缆中间接头击穿短路。供电局重做运行,但发现中间接头温度大于90度。供电局说中间接头没做好要求我们停电重做,但不保证一定正常,我怀疑是电缆小了,请教各位前辈,10KV集束电缆JKLYJ240mm2载流量是多少?

网友A(2009-04-09):
我任为你单位的电缆确实有点小,但是电缆头也没做好。我厂也是240高压电缆,设计负荷为4600kva,实际电流才200多安。

楼主:
电缆接头没问题,换了2个厂家的产品,3个月内爆了4次。最后供电局改为架空线。

网友B:
JKLYJ240mm2集束电缆,铝芯线的载流量大约480A左右,1.5KM的距离,负载就达到450A,线路损耗多少??

很显然,你厂此电缆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