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能和300连接吗?

楼主(2007-11-25):
条件:笔记本一台(不含串口),有usb转232匹配器一只,没有MPI电缆,我能用我的笔记本在线连接300的cpu吗?还有,plcsim到底有多大用处啊?请各位工友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沒有MPI編程電纜是否能連接S7-300,取決於您使用的型號以及配置。如果CPU帶有以太網口,如315PN型,那麽通過以太網可以連接,如用戶配置中也含有以太網模塊,那麽也能連接。
如果您什麽都沒有,那麽怎麽能連接呢?
PLCSIM的作用是仿真Step7的程式,只能做MPI的仿真,不能使用DP或者模擬多CPU通訊,並且都是使用同一型號CPU作爲仿真CPU。
用戶不能完全依賴仿真的結果。

网友B:
你只能祈祷你买到一个好的usb转232适配器,有时候一个牌子的适配器有的能用,有的就不能用。你只能多买几个试了,不过我用过几个Z-TEK的,只有一个能通讯上,其它的都不行,这几个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只能看你的运气了

网友C:
非常同意楼上的说法哦,usb转232适配器现在市场有很多的,不过用过几个感觉没有什么太好的,具体也只能看运气啦!

网友D:
是的,如果plc有以太网接口,可以实现连接,但是很多情况下,没有以太网接口,所以建议还是买条编成电缆比较好

网友E:
现在有USB口适配器的,买个就行.

网友:
我刚买了一根USB转232的线.去买的时候有居然还有25块一根的,我没敢买,我买的那根是120元的.

网友F:
usb-mpi 300编程电缆 400元

网友G:
不用这么贵吧

网友H:
usb转232不稳定

网友I:
可以啊!
使用CP5512通讯方式(笔记本必须支持,例如IBM的R51),或者是用西门子usb通讯的PC adapter。
不建议使用usb转232的方式,西门子网站上说这个似乎有通讯冲突的说。

网友J:
新买BBL的PCMCIA转232,好用,公对公价格150。

  个人也许会更便宜

网友K:
这样也行?

网友L:
用RS232--USB,不用使用适配器吗?
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快介绍下经验。
我正准备买适配器呢。要能用就太好了。

网友M:
你可以选择用PC板卡,直接出来总线接口 传输速度快 数据稳定 ,有想了解的 加QQ289831274

网友N:
要加适配器的,而且必须是能支持MPI的,只支持PROFIBUS或以太网的也不行的

网友O:
支持PROFIBUS或以太网 的可以 不行就买个转接头吧 不贵

网友N:
如果在停机或第一次下载组太,PROFIBUS和以太网是不能用的,只能用MPI协议

网友P:
第一次组态用以太网下载的是可以的!西门子的人说用MPI比较好!但我一直都是用以太网下载的.

网友Q:
直接用USB-MPI+的电缆就可以了;

网友N:
第一次组态用以太网下载的是可以的!西门子的人说用MPI比较好!但我一直都是用以太网下载的.

--------------------------------------
你用的是带PN口的CPU吧?

网友L:
"
"支持PROFIBUS或以太网 的可以 不行就买个转接头吧 不贵"
是CP5611吗?两千多呢.
有其他便宜的没?给介绍下,谢谢.

网友R:
靠
不能连,我到现场还要抗着台式机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ymtq在 2007-12-19 16:12:00 发表的内容:
靠
不能连,我到现场还要抗着台式机啊
--------------------------------------------------------------------------------------------
台式机比笔记本多条腿啊????
要想简单去西门子买台PG

网友S:
买PG固然是个好主意,可是需要比较厚实的RMB

网友T:
http://www.gongkong.com/news/include/19600.asp
就是不晓得价格

网友U:
BBL的PCMCIA转232
非常好用

网友V:
用usb编程电缆

网友W:
下面引用由想起时正是忘记在 2007-11-30 16:46:00 发表的内容:
新买BBL的PCMCIA转232,好用,公对公价格150。

 个人也许会更便宜
--------------------------------------------------------------------------------------------
楼主是在哪里购买的啊?我一直在寻找PCMCIA转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