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损耗

楼主(2007-11-25):
1KW电机的1天损耗怎么计算

楼主:
这个损耗的计算有没有什么系数

网友A:
不知你说的是什么损耗,是1KW电机1天的用电量?还是电机在转换能量时的损耗?

网友B:
电机的效率还是电机的耗电量

楼主:
电机的耗电量的损耗,还有电缆的损耗

楼主:
电缆的损耗能计算出它的耗电量吗

网友A:
“电机的耗电量的损耗”是什么?也不知你要问什么?
“电机的耗电量”与“电机的损耗”是两回事。

网友C:
电机的耗电量24度

网友B:
额定工作条件下1千瓦电机1小时耗电 1度 ,负载轻时耗电量会小点只要导线截面足够,一般导线的耗电 不计

网友D(2008-08-16):
电机的吸收电源功率为1.1千瓦,如果全天全负荷运转则为26.4度电

网友E:
电机的耗电量要看它的实际输出功率和线路的功率因数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