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同品牌的变频器在同一频率输出电压不一样啊?

楼主(2007-11-25):
(无正文)

网友A:
V/F曲线不同,不用说不同品牌变频器,即使同一变频器,取不同的V/F曲线时,输出电压也不一样。

网友B:
控制精度

网友C:
虽然输出频率一样,可载频不一定相同。

网友D:
用示波器测量,看一样不一样?

网友E:
波型不一样.即使同一个品牌也未必一样.

网友F:
这种情况应该和设定的参数有关

网友G:
用不用手动转距提升也会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