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LOGO问题求助

楼主(2007-11-25):
今天试用西门子LOGO230下载程序不成功:测量LOGO的L和N电压有的,但是RUN/STOP没有一个指示等亮.
通讯端口试两个都试了没反应.一下载就提示transmission error 等等
会不会是LOGO问题了,去年买的没用 我拿来实验下的

网友A:
你的PC CABLE 有没有问题么?还有驱动装上了?再就是COM端口设置是否对。如果都对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楼主:
这个通讯口我使用S7-200的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不知道还有什么需要安装的呢!!

楼主:
这个连接电缆也是原来一起买回来的呀,应该不会有问题的吧!!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
拆开模块里面两个电路板接触不好,从新装上后至少现在指示灯是亮了!
挺怪异的毛病!!
要是贵的东西我还不敢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