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运动控制
求助 安川伺服11KW 连续工作30小时后异响

楼主(2007-11-25):
安川伺服11KW,用于印刷机械,功率够大,连续工作30小时左右后,电机发烫,声音异常,哪位高人有过同样的遭遇,敬请指点,谢谢

网友A:
电机有连接齿轮减速器吗?

网友B:
伺服的实际负载是否小于电机的转矩-速度的连续工作曲线值?电机发烫,多半源于过载。

网友C:
安川伺服11KW,用于印刷机械,半个同行,留个电话啊。我刚做了5个伺服的印刷机,用的三菱J3。效果不错啊。就是J3不如J2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