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威

楼主(2007-11-25):
西威变频器22KW有密码,怎样进入参数设置菜单?谢谢啦!

网友A(2008-03-26):
SERVICE  里边  输入 28622  就进去了
如果有其他问题,可以联系  西威工程师
139i83O79O8

网友B(2009-12-16):
西威变频器维修 上海西威变频器维修 浙江西威变频器维修 江苏西威变频器维修 福建西威变频器维修 江西西威变频器维修 安徽西威变频器维修

上海西威变频器销售代理及售后维修服务中心 供应电梯专用西威变频器,欢迎广大电梯用户、电梯承包商及电梯公司来电咨询

本公司长期承接全国各地变频器维修,变频器保养。浙江、江西、江苏、山东、河南、湖南、安徽、 广东、福建、山西、河北、四川 昆山 太仓 宁波 绍兴 扬州 常熟 镇江 张家港 湖州 杭州 泰兴 嘉兴 泰州西威变频器维修
上海坚比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精修以下变频器:
欧美变频器:西门子、伦茨、CT、ABB、GE、艾默生CT、欧陆、丹佛斯、AB、科比、TE、SEW、施耐德、思瑞、博斯特、依托、罗宾康(ROBICOM)、OPTO、和泉IDEC、金钟穆勒MOELLER、芬兰瓦萨(威肯)Vacon、安萨尔多、马可MACK、欧林赛普、斑泰科、卡西亚、美高、安良ANLY、威施、天得、富科斯(FOCUS)、高诺斯CROUZET、诺德(NORDAC)、贝加莱、海格HAGER等。
日韩港台变频器:安川、日立、三垦、松下电工、富士、三菱、三木、住友、东洋TOYO、松下电器、明电舍、欧姆龙、三共(SANKYO)、神钢SHINKO、东芝(TOSHIBA)、乐声PANASONIC、日本SKK、超能士、阳冈、东冈、三星、LG、台安、台达、爱德利、普传、东元、九德松益、隆兴、东菱、东炜庭、贺盛达、宁茂、台湾利佳、凯奇、三碁等。
西威变频器维修 :AC系列 L系列 F系列 G系列
西威变频器维修 :AVY G_AGY QUIX XIEI TPD XVY_EV系列变频器

异步电梯专用变频器AVY2055-KBL-XO AVY2075-KBL-XO AVY3110-KBL-XO AVY4180-KBL-XO AVY3150-KBL-XO AVY4220-KBL-XO

同步电梯专用变频器AVY2055-KBM-XO AVY2075-KBM-XO AVY3110-KBM-XO AVY4180-KBM-XO AVY3150-KBM-XO AVY4220-KBM-XO

维修流程:
第一步:询问用户变频器的故障。
第二步:根据用户的故障描述,分析造成此类故障的原因。
第三步:打开被维修的设备,确认被损坏的器件,分析维修恢复的可行性。
第四步:根据被损坏器件的工作位置,阅读及分析电路工作原理,从中找出损坏器件的原因。
第五步:与客户联系,报上维修价格,征求用户维修意见。
第六步:寻找相关的器件进行配换。
第七步:确定变频器故障及原因都排除的情况下,通电进行实验。
第八步:在变频器正常工作的情况下,进入系统
24小时接修服务,快速反应测试。
维修特色:
维修企业化运作,给客户提供持续的保障免费检查、先核维修价,经用户认可再进行维修。备件充足、交货迅速。所有维修变频器经负载试验、质量保证,电路板级维修价格优惠。可提供上门服务,速度快、价格优。
本公司长期致力于各种进口和国产变频器,PLC,交直流伺服器、软启动器及各类自动化控制设备电路板卡的维修及各类变频节能改造应用 .

维修地址:上海市古美路1107弄70号602室

真挚希望:别人修不好的---不妨拿来我这试下!!!维修热线:021-26733131 :13816992039谢工:13817704766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