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电机选型

楼主(2007-11-25):
各位好:
   现在本人有一个项目利用伺服电机连接丝杆来工作,带动约300KG的负载在垂直方向上灵活移动。
  方案一:伺服电机+1:10的减速机+40mm轴径,10mm导程,长度1500mm的丝杆来带300Kg负载。
  方案二:伺服电机+40mm轴径,10mm导程,长度1500mm的丝杆来带300Kg负载。
传动效率:0.9

请问各位上诉两种方案中,分别需要多大功率的伺服电机?
因本人手头上的选型参考依据有限,敬请各位帮忙!不胜感激!

网友A:
如果没有配重或平衡缸,则需根据传动比,先核算克服负载重力所需的力矩,然后根据系统运行速度,推出功率。

注意:伺服的选型原则,往往不同于拖动,需优先考虑的是力矩而非功率。

网友B:
按照您的要求我算了一下提升的时候应该需要6.25NM,算上安全系数8NM应该足够,而丝杆和负载的转动惯量大概是3.768和7.68KGCM2
不加减速机的话1.3或1.5KW的电机应该够了,因为不知道您系统的速度和加速度要求,所以也没算加减速时间.如果你不放心可以把电机选大一点,或者加个减速机.
给点建议,你的丝杠非得选40MM的吗?是为了提高安全系统呢还是确实计算下来有这个必要?
楼主可以发邮件来索取关于伺服选型的资料.
也希望高手们给点建议,看看小弟算的有没有错.
欢迎指导
0gunrose0@163.com

网友C:
正找伺服选型的资料呢,请给我一份:wangn01@sina.com

网友D:
东元伺服的负载惯量比怎样设定.同步带缸径为32,负载贯量比一般设为多少,特向各位指教,本人感激不尽.

网友E:
可怜的小强算的不对,不考虑运行速度,不考虑摩擦力,不考虑加减速时间,不考虑传动效率, 方案一,有减速机时电机的扭矩是0.48Nm,选1Nm的电机足够了;方案二,不加减速机时为4.8Nm,可以选择6~8Nm的电机,在不考虑动态特性与转动惯量没有关系。http://www.bjautogo.com

网友F:
负载在垂直方向上,则考虑力矩时必须要考虑切削力矩.
首先考虑用了减速器的情况.
1.算加速力矩时,您这里没有告诉转速(假设丝杆5RPM,设电机加减速时间0.5S)
算来大概0.000387238NM
2.再算切削力矩
大概0.53078563
因此选得的伺服电机力矩要大于0.531NM
当然考虑下余量,可以选我们400W的电机(如果丝杆转数不为5RPM时,结果不一样)
考虑不用减速器的情况
算了一下伺服电机至少比5.3465NM大(如果丝杆转数不为5RPM时,结果不一样)选我们1500W的伺服电机(130尺寸的)
我们是和利时电机.
有兴趣可以和我交流下.
余剑

网友G:
没有运动曲线,无法最终确定电机。

网友G:
查了下,垂直负载扭矩计算公式为
T=负载重量×重力加速度×导程/2×Pi×效率

网友H(2008-03-10):
T=负载重量×重力加速度×导程/2×Pi×效率
pi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I:
西门子伺服电机选型手册http://www.simocontrol.com/Sale.asp

网友J:
要高的加工精度和光洁度的话就选大一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