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定位器

楼主(2007-11-25):
是FISHEER还是SAMSON的调节阀的阀门定位器好?帮我推荐一下,调节阀国外的都有什么,多推荐几个哦?介绍介绍一下哦,谢谢.

网友A(2010-01-28):
从市场占有率上说 : FISHEER 阀门定位器市场占有率大.
从产品的价格上说 : 相同配置;SAMSON的阀门定位器价格高.

网友B(2010-05-18):
我公司使用Samson4763定位器调节氧气放空,但是在介质逐步提高压力时(约65公斤)阀门波动较大(类似喘动),联系厂家经研究没有结果,更换定位器也不行,请问是阀门选型错误?还是阀门膜片或弹簧缘故?因不具备停车检修机会故无法拆卸检查,请高手指点 联系电话15047798113 我公司地址:内蒙古达旗新能能源有限公司 计控车间 涂东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