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出错的信息

楼主(2007-11-25):
Power Fail Dalensicherung 麻烦各位高手翻译一下。谢谢

网友A:
apc axis servo error
是加工中心的哪个地方出了问题,老是报警!@

网友B:
好像不是英语的。有懂德语、法语的吗?帮忙给翻译一下吧!

网友C:
1.电源故障;

2.自动工作交换台的轴伺服故障.

网友D:
to 通益:

Dalensicherung还是Datensicherung  ? 如果是Datensicherung,可能指的是冗余电源故障的意思。

网友A:
 3Q SIREN
自动工作交换台的轴伺服故障
我也查了,工作台我都转了360度,但没有一个位置是对的,高手们指教一下啊/..

网友C:
你诊断一下伺服看看是否有故障.

网友A:
没有查到什么故障,应该也不是

网友C:
问问刘工吧!我几年不搞伺服了.也不搞运动控制了,忘完了.

楼主:
先谢谢各位的指导!one star您好是Datensicherung没错

网友E:
Datensicherung 不是E文

Datensicherung资料保全
Datensicherheit资料安全
Datenschutz资料保护
我不懂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