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常见故障类型及处理对策

楼主(2007-11-25):
变频器的常见故障类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1、短路保护 若变频器运行当中出现短路保护,说明是变频器内部或外部出现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 负载出现短路 这种情况下如果把负载甩开,即将变频器与负载断开,空开变频器,变频器应工作正常,用兆欧表(或称摇表)测量一下电机绝缘,电机绕组将对地短路,或电机线及接线端子板绝缘查电机及附属设施。变频器内部问题如果上述检测后负载无问题,变频器空开仍出现短路保护,这是变频器内部出现问题。 (2)在逆变模块当中,若IGBT的某一个结击穿,都会形成短路保护,严重的可使桥臂炸毁,前面的断路器跳闸。这种情况一般不允许再送电,以免故障扩大,造成更严重的故障。 (3)变频器内部干扰或检测电路有问题 有些机子内部干扰也易造成此类问题,此时变频器并无太大的问题,只是不间断的、短路保护,即所谓的误保护,这就是干扰造成的变频器短路保护而故障停机。对于干扰问题,现低压大功率的及中高压变频器都加了光电隔离,但也有出现干扰的,传感器的控制线走线不合理,可将该线单独走线,远离电源线、强电压、大电流线及其他电线,或采用屏蔽线,以增强抗干扰能力,避免出现误保护。对于检测电路出现的问题,一般是电流传感器、取样电阻或检测的门电路问题。电流器检测,其正常波形应较规则。若波形不好或出现杂乱波形甚至于无波形,即说明电流传感器有问题,有的机子使用时间长了,其电路中电阻阻值会变大,甚至于开路,用万用表可检测出来。对于检测的门电路,应检查在静态时的工作点,若状态不对应更换之。 (4)对于提升机类或其他(如拉丝机、潜油电泵等)重负荷负载,需要设置低频补偿。若低频补偿过大也容易出现短路保护。一般以低频下能启动负载为宜,且越小越好,若太高了,不但会引起启动电流过大而且会使启动后整个运行过程电流过大,引起相关的故障,如IGBT栅极烧断,变频器温升高等。低频补偿,使负荷刚能正常启动为最佳。 (5)在多单元并联的变频器中,若某一单元出现问题。势必使其他单元承担的电流大,造成不平衡,而出现过流或短路保护。因此对于多单元并联的变频器,应首先测其均流情况。 2、过流和过负载保护 过电流和过负载故障是变频器常见的故障。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处理方法也是多方面的。过电流其类型可分为加速过电流、减速过电流、运转中过电流;过负载故障包括变频器过负载和电机过负载。其故障原因可分为变频器外部原因和本身原因两个方面: 1) 外部原因 a) 由于电机负载突变,引起大的冲击电流而过电流保护动作。此时应采取措施限制负载突变或使用更大容量的变频器,以增加变频器的动态响应能力,而避免频繁跳机。 b) 变频器电源侧缺相、输出侧断线、电动机故障(相间绝缘破坏、匝间短路、对地短路)等引起的过电流和接地故障。 c) 受电磁干扰的影响,电机的漏电流大,产生轴电流、轴电压,引起变频器的过电流、过热和接地保护动作。 d) 在电机绕组和外壳之间,电缆和大地之间存在着寄生电容而会有高频漏电流流向大地,引起过电流故障。 e) 在变频器的输出侧有功因校正电容或浪涌吸收装置。 f) 变频器控制电路受电磁干扰,导致电路误动作而引发的过电流或过负载。 g) 变频器容量选择不当,与负载特性不匹配,引起工作异常、过电流、过载、甚至故障损坏。 h) 电源电压过低或主回路电压过低而引起的输出电流过大。 2) 本身原因 a) 变频器参数设置不正确。变频器容量设置不正确、加速时间太短、PID调节器的PI参数设定不合理,超调过大,造成输出电流振荡等引起的过电流或过负载;电机参数设置不当引起的电机过负载等。 b)变频器本身原因最主要是其内部硬件出现故障。如电流传感器、取样电阻或检测电路等。该处传感器波形类似于正弦波,若波形不对或无波形,即为传感器损坏,应更换之。过流保护用的检测电路是模拟运放电路可测试其工作点正常否。另外,如逆变侧元器件损坏引起的过电流、接地保护动作;受电磁干扰引起的错误动作等也应予以考虑。 综上所述,变频器过电流和过负载故障的可能原因是加减速时间过短、负载发生突变、电压过低、缺相、短路、漏电、电磁干扰及变频器本身内部元器件故障等原因引起的。 一般可通过延长加减速时间、减少负载突变、加强绝缘水平、外加EMC滤波器、更换合适的变频器等方式来解决。 3、过、欠压保护 变频器过电压、欠电压类故障通常集中表现在直流母线电压上。一般能引起中间直流回路过电压的原因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 1.来自电源输入侧的过、欠电压 正常情况下,以380V输入线电压计算,直流母线电压平均为530V。当输入线电压过高或过低时,直流母线电压高至760V左右时,变频器过电压保护动作;下限低于323V左右时会欠电压保护停机。 变频器出现过、欠压保护,大多是由于电网的波动引起的,在变频器的供电回路中,电机的直接启动或停车,引起电网瞬间的大范围波动即会引起变频器欠压保护而不能正常工作,一般情况不会持续太久,电网波动过后即可正常运行。这种情况的改善只有增大供电变压器容量及改善电网质量才能避免。 11.来自负载侧的过电压 从变频器负载侧可能引起过电压的情况及主要原因如下: 1)变频器减速时间参数设定相对较小及未使用变频器减速过电压煞车功能。当变频器拖动大惯性负载时,其减速时间设定的比较小时,在减速过程中,变频器输出频率低,而负载惯性比较大,靠本身阻力减速比较慢,使负载拖动电动机的转速比变频器输出的转速还要高,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而变频器没有能量处理单元或其作用有限,因而导致主回路电压升高,超出保护值,就会出现过电压跳闸故障。 2)工艺要求在限定时间内减速至规定频率或停止运行,其工艺流程限定了负载的减速时间,合理设定相关参数也不能减缓这一故障,系统也没有采取别的措施,必然会引发过压跳闸故障。 3)当电动机所传动的位能负载下放时,电动机将处于再生发电制动状态,下降过快,过多回馈能量超过中间直流回路及其位能负载能量处理单元的承受能力,过电压发生。 4)变频器负载突降会使负载的转速明显上升,使负载电机进入再生发电状态,从负载侧向变频器主回路回馈能量,短时间内能量的集中引发过压跳闸。 5)变频器中间直流回路电容容量下降 。变频器在运行多年后,中间直流回路电容容量下降将不可避免,其影响中间直流回路突波电压的吸收及平波作用,在电源脉动较大时,发生变频器过电压跳闸几率会增大,这时应对变频器主回路电容器容量情况进行检查。 对于过电压故障的处理,关键一是中间直流回路多余能量如何及时处理;二是如何避免向中间直流回路馈送,使其过电压的程度限定在允许的限值之内。下面是主要的对策: (1)在电源输入侧增加吸收装置,减少过电压因素 对于电源输入侧有冲击过电压、雷电引起的过电压,可以采用在输入侧并联浪涌吸收装置、补偿电容或串联电抗器等方法加以解决。 (2)变频器已设定的参数中寻找解决办法 在变频器可设定的参数中主要有两点: l.减速时间参数和变频器减速过电压自处理功能。在工艺流程中如不限定负载减速时间时,时间参数的设定不要太短,而使得负载动能释放的太快,该参数的设定要以不引起中间回路电压升高,特别要注意负载惯性较大时该参数的设定。如果工艺流程对负载减速时间有限制,而在限定时间停车时出现过电压跳闸现象,就要设定变频器失速自整定功能以配合煞车的作用。 11.是中间直流回路过电压倍数。 (3) 采用增加煞车电阻的方法。一般小于7.5kW的变频器在出厂时内部中间直流回路均装有控制单元,需根据实际情况外加泄放电阻,为中间直流回路多余能量释放提供通道。其不足之处是能耗高,可能出现频繁投切或长时间投运,而致使电阻温度升高。 (4) 在输入侧增加逆变电路的方法 处理变频器中间直流回路能量最好的方法就是在输入侧增加逆变电路,可以将多余的电量反馈回电网。但逆变桥价格昂贵,技术要求复杂,不是较经济的方法。这样在实际中就限制了它的应用,从而只在高级的场合才使用。 (5) 采用在中间直流回路上增加适当电容的方法 中间直流回路电容对其电压稳定、提高回路承受过电压的能力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电容量或及时更换运行时间过长且容量下降的电容器是解决变频器过电压的有效方法。选用较大容量的变频器的方法,是以增大变频器主电容容量的方法来换取过电压能力的提高。 (6)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适当降低工频电源电压。 目前变频器电源侧一般采用不可控整流桥,电源电压高,中间直流回路电压也高,电压380V、400V、450V时,直流回路电压分别为537V、565V、636V。有的变频器距离变压器很近,变频器工作在400V以上时,对变频器中间直流回路承受过电压能力影响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条件允许的分接开关放置在低压档,通过适当降低电源电压的方式,达到相对提高变频器过电压能力。这在实际应用中是个不错的方法。 (7) 多台变频器共用直流母线的方法 至少两台同时运行的变频器共用直流母线可以很好的解决变频器中间直流回路过电压。 一台变频器从直流母线上取用的电流一般均大于同时间从外部馈入的多余电流,这样就可共用直流母线的电压。使用共用直流母线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应是共用直流母线保护上的问题,直流母线解决过电压的问题时应注意这一点。 (8) 通过控制系统功能优势解决变频器过电压问题 在很多工艺流程中,变频器的减速和负载的突降是受控

网友A:
最好是讲一些实际的例子,列举一些品牌的常见故障

网友B:
就是嘛!!!!
         列举一些品牌的常见故障

楼主:
那就请到看看http://blog.gongkong.com/Index.Asp?Id=12366,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