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PCMCIA rs232适配器与PLC怎么连接?

楼主(2007-11-25):
小弟我最近买了一个BBL PCMCIA serial Port COM3 rs232适配器(不是西门子的),想用它和西门子PLC连接可是不行,怎么办,各位大哥帮帮忙?

网友A:
苏州创博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0512-67547301  67547305
************************************************
奥地利贝加莱PCC 2003控制系统
奥地利贝加莱PCC 2005控制系统
奥地利贝加莱X20分布式IO控制系统
奥地利贝加莱X67分布式IO控制系统
贝加莱人机界面PP14/PP21/PP35/PP41/PP45/PP10/PP200/MP100/MP200等
贝加莱运动控制系统伺服驱动器ACOPOS、ACOPOSmulti和三项同步电机8MS、8LS等
苏州创博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0512-67547301 67547305
http://www.szcombat.cn
*************************************************
贝加莱(B&R)-----中国区合作伙伴

网友B:
BBL PCMCIA serial Port COM3 rs232适配器
老大这个应该是RS232-USB用的吧,又不是 MPI电缆,当然不可以了阿,

楼主:
有没有什么转换软件?我还有一个siemens MPI/DP TS Adapter V5.2,能和我的PCMCIA配合使用吗?

网友C:
下面引用由凉白开在 2007-11-27 11:43:00 发表的内容:
  有没有什么转换软件?我还有一个siemens MPI/DP TS Adapter V5.2,能和我的PCMCIA配合…
--------------------------------------------------------------------------------------------
可以使用232-232線連接您的PCMCIA的RS232口,一段鏈接您的TS適配器,使用MPI線(只是3,8兩處引腳)一段鏈接TS適配器的MPI口,一頭連接您的PLC,就可以通訊。
通訊的軟件保證:您的系統中必須安裝有TS軟體,否則在Set PC、PG Interface中無法選擇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