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控制
求助:安川变频器主轴定位的问题

楼主(2007-11-25):
品牌:YASKAWA VARISPEED 626MC5
安川娈频器
故障:主轴不能准确定位
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2008-03-14):
最近调一台MC7,主轴定位总是不准,位置在不停变化,也没什么规律。你现在还发现是什么地方不对了吗
我问安川技术人员也没给具体答复

网友A:
最后是编码器线接错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