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里高手一问题,急急急急!

楼主(2007-11-25):
单位一个100吨行车,副钩采用变阻器启动,55kw.现在副钩工作一分钟,变阻器便异常发热,时间
稍长电机异常发热,不知道啥原因,另变阻器新更换的,采用zx型电阻,检查设备正常。哪位高手指点小第,万分感激,在线等!

网友A:
是不是你新换的变阻器型号不对或是也是一个坏的呢????个人认为

网友B:
检查一下电机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C:
貌似电阻阻值选小了哦,电阻切换是手动还是自动的啊,切换时间有没有检查过呢?

网友D:
负载过重????切换时间是否合理??

网友E:
查一下串接变阻器和启动回路。

网友F:
ZX型电阻器为铸铁型,你所说的现象大致可能有以下原因:
1、电阻的选型不合适,电阻的允许载流量太小。选择电阻时必须注意电阻都有一个允许的负荷持续时间,同一盘电阻在不同的通电持续时间下其允许的载流量是不同的。例如:5#电阻在长期通电的情况下其允许载流量为163A,而通电持续时间在30S时其允许载流量为450A左右,在5S时更高达600A左右!所以说你必须根据你的通电持续时间及允许的载流量选择相应的电阻。
2、至于你说的电机通电时间稍长电机发热严重,如果你的电机本身确实不存在故障,那么很可能的原因就是你使用的电阻有电阻片断开,使得电机的转子缺相运行。这个原因很好查,断开的这一相电阻不发热。

网友G:
电阻如果没问题,看好电机我与到过电机定子线圈不好

网友H:
应该是你的电阻器的问题!容量不够大!或者是马达轴承不太好!

网友I:
启动后变阻器要不要短接呀?是不是启动完了还没有把启动电阻短接呀。

网友J:
应该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K:
检查转子划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