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RA70扩容改装问题

楼主(2007-11-25):
各位大侠,我厂以前一台电机是700KW,现改成1000KW,6RA70装置是改装的,现在想在原来基础上,做些改动,直接带动1000KW电机,换可控硅后,还要做哪些变动呢?因互感器是1000/5,如改成2000/5,是不是得改参数?

网友A:
只要改动几个电机参数和装置参数就可以了

楼主:
哪些参数要改?电机参数当然肯定要改的,但是,改了互感器,应该要改些东西的吧?倍数改了,比如以前是1000A(实际),到70就是5,但是,现在改了互感器,他就不是这样了,对吧?现在是400倍了,这个怎么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