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6SE70 VC 用DriveMonitor不能通讯读取参数,为何?

楼主(2007-11-25):
有8台SIEMENS 6SE70 VC的机器,其中6台是CU2板,两台是CUVC板。现在想用DriveMonitor将其参数备份以下,结果6台CU2板的都可以通讯读取参数,两台CUVC板的不能建立通讯,为何?用X300口和X101上的10、11端的RS485口都不行。P0700和P0701也与DriveMonitor中设置的一致,不知为何就是不能建立通讯。哪位解释一下哦。通过X300口的通讯线不对?PC:2---X300:7;PC:3---X300:2;PC:5---X300:9/1。

网友A(2008-10-17):
这是232接口啊 不是485

网友B:
大哥,变频器要设置,前段时间公司接修53台6SE70,我做的测试和现场调试,说实话,我是玩施耐德和ABB的,第一次接触西门子,当时很晕,完全没头绪,西门子的东西和其他的完全不同,开始说明书都不懂,后来熬了几天终于熟了,呵呵,你说的情况我也遇到过,建议你还是多看书吧,把那用户手册第2册看透就行,其实后面功能图上有.

网友C(2008-12-21):
大师,我今天也遇到了哟,X300怎么也通讯不了,原参数P53=22,      P60=7        P700.1=1           P700.2=1                P700.3=0      P701=8         P702=127

改成:P53=26 (6)      P700.1=0        P701=6     也无法通讯    跟楼主提出的问题一样,是CUVC板3.2(该装置串口2已用,另加通讯板PROFIBUS)

有6SE7023-4TC61-Z     VC (CUVC板)用户手册吗?请给我一份吧,谢谢!

网友C:
大师,我今天也遇到了哟,X300怎么也通讯不了,原参数P53=22, P60=7 P700.1=1 P700.2=1 P700.3=0 P701=8 P702=127

改成:P53=26 (6) P700.1=0 P701=6 也无法通讯 跟楼主提出的问题一样,是CUVC板3.2(该装置串口2已用,另加通讯板PROFIBUS)

有6SE7023-4TC61-Z VC (CUVC板)用户手册吗?请给我一份吧,谢谢! 51941259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