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接线图

楼主(2007-11-25):
用PLC控制三菱变频器,模拟量4-20MA电流控制。4,5端子接到PLC的模拟输出口外,变频器的哪些端子还需要和PLC接?谢谢!

楼主:
我用的是三菱FR-E540的变频器

网友A:
变频器的启动,停止控制.

网友B(2010-03-24):
见一台三菱变频器F700在恒压供水系统应用中,传感器远传压力表,设定压力2公斤。现象是压力忽高忽低变化在0和2Kg之间。何故?是否远传压力表的三根引线与变频器3个 端子接错。?不便更改只做分析。望同道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