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每秒起停7次的伺服电机及驱动器选型求助

楼主(2007-11-25):
因某工况需要选择每秒能起停7次,每次工作时间约15ms(大约转动90度,需要位置控制,不过精度要求不高)的伺服电机与驱动器。
力矩大于0.75Nm够了。
不知哪种伺服电机及驱动器合适?
thks先

网友A:
“每秒能起停7次”问题不大,不过“每次工作时间约15ms(大约转动90度,需要位置控制”的要求似乎高了很多,估计不易实现。

楼主:
15ms内转动45度样子呢?
另外步进电机可以实现吗?

网友A:
楼主可以自己评估一下15ms内移动目标长度所需的(角)加速度和相应的力矩需求。

网友B:
步进电机够呛吧。本来步进频繁起停都存在震动大的问题。

网友C:
啥定位需要这么快的速度,不妨说出来听听嘛

网友D:
买个玩玩啊,交点学费先
我们都不知道交了多少了,哈哈

网友:
ei ~~~步进电机可以算,按照1.8度的步距角来说,90度就等于50个脉冲,50个脉冲要在0.015秒搞定,也就是说一秒钟有3333.333个脉冲,相当于,要输出频率3333hz才能达到要求,也就是说转速1000转/分.也就是说看起来也不是不可能哈.可以用步进电机,我这里有成套的配置,曾经做过步进电机转速4000转的项目~

网友E:
下面引用由波恩在 2007-11-25 22:08:00 发表的内容:
  “每秒能起停7次”问题不大,不过“每次工作时间约15ms(大约转动90度,需要位置控制”的要求似乎高了很多…
--------------------------------------------------------------------------------------------
波恩:你好!
15ms转动90度的要求很高吗?算下来也就是1000rpm,算是加速中,也就是2000rpm.

网友A:
楼主要求15ms起停1/4圈,以对称的直线加减速考虑,起停阶段各7.5ms,对应转动量各1/8圈,则最高运行确为2000rpm,看起来真的不是很高,看来有些事真是经不起推敲的,呵呵!感谢“电工A”的质疑!

网友B:
 西玛仪表 028-66505957:“曾经做过步进电机转速4000转的项目~”
能告诉下是什么步进电机么?好像国产的,平稳运行时大概就在300~500转/分。还有,那么高的转速,扭矩能维持在多大?
很想知道。

网友F:
"15ms转动90度的要求很高吗?算下来也就是1000rpm,算是加速中,也就是2000rpm."
打算留多少毫秒做定位抖动?

网友G:
对于伺服电机来说应该能达到这个15ms 90度的定位。
最大速度在2000RPM以下。

网友G:
不过这种情况下选型时需要额外计算加减速力矩。

网友A:
加减速策略也很重要,否则即使时间上实现了,可冲击和振动也小不了。

网友H:
瑞士瑞诺伺服电机可以完全满足你的要求,甚至更高。

www.infranor.cn 查看BLS-55或者BLS-71伺服电机

如果想具体了解可拨打021-64401095详细沟通

网友H:
请告知具体惯量,尺寸等详细参数

网友H:
我们使用瑞士瑞诺伺服在实际项目中实现过12.5MS以内走90度,每秒7次。

如果楼主的要求确实的话,建议找欧系的吧。其它不多说了。

网友A:
“右手”:请问瑞诺的无齿槽力伺服电机的力矩平稳度到底能有多高呢?对电机的低速运行性能是否存在本质性贡献?

网友H:
连续在10RPM运行环境中,速度波动精度可控制正负1RPM,具初步市场调查,还没其他家伺服有这样的性能(或许有,我们不知道:)).如果有需求可测试(公司在上海).

另外针对起停7.5MS一说,做个补充,我这里加速 和减速 时间都设置为1MS,T型控制(钢性好),时间可以到12.5MS,速度最高能到1500RPM,我手里还有其它几款欧系和日系电机,都在30MS所有(有的更高些). 如果你手里有电机可以测试一下,其实这个要求很高的.

网友A:
“10RPM运行环境中,速度波动精度可控制正负1RPM”———是在什么样的反馈分辨率下获得的? 设定为1rpm时,会如何?

“还没其他家伺服有这样的性能”———或许真是你们不知道。

网友G:
10RPM运行环境中,速度波动精度可控制正负1RPM,我试验了下,并不难达到。

15ms 90度,的确非常难,目前我还在试.

网友H:
请教一下,您知道的哪家交流伺服可以实现 10RPM到6000RPM以上,调速精度都保持在1RPM的?

网友I:
不错..瑞诺伺服看来是数控精品啊..要多学习一下..那位"右手"朋友可不可以发份详细点的资料到我邮箱里..我了解一下你们的产品..希望有机会能合作一下..  gute_jwt@163.com

网友E:
某品牌750W的电机在空载情况下12毫秒可以从-3000加速到3000,整定时间为1毫秒.负载惯量要很小才有可能.

网友A:
所有可用于印刷机电子轴传动(无轴传动)的伺服系统无一例外都必须高于上述指标。力士乐和鲍米勒应该是典范。

网友G:
减速度很大,停止时会有振动,并且可能需要外接制动电阻。

目前没有条件做这个试验。

网友H:
可能有点说多了,这个是我最后的回复吧,行业上来说我说的可能有点不好.
  据我所知,在中国印刷机电子轴传动(无轴传动)目前在中国只有贝加莱做成功过(用的是贴牌伺服我们已经不再推出的LT系列电机),另外我说的是走速度模式,编码器分辨率2048线,不是位置模式.不加减速电阻.10RPM~6000RPM以上,调  速  精度 1RPM
  再说多了不好了,不再回复了.斑竹 你看完最好删除了吧,谢谢!

网友G:
编码器分辨率2048线能够做到调  速  精度 1RPM??
对此很怀疑。因为这样的编码器很难达到较高的调速精度,在低速下测量也有些问题。

至于说道在中国印刷机电子轴传动(无轴传动)目前在中国只有贝加莱做成功过,请参
考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35586&page=2
中的讨论。

网友A:
“据我所知,在中国印刷机电子轴传动(无轴传动)目前在中国只有贝加莱做成功过(用的是贴牌伺服我们已经不再推出的LT系列电机)”———千万不要一叶障目! 要么就只能令人理解为掩耳盗铃了!

贝加莱用贴牌电机是很正常的商业行为,至于用的是谁的似乎就没必要仔细追究了。

关于无轴传动控制的伺服到底走得是速度模式还是位置模式,这也许会存在具体实现方案上的差异,不过多数套准控制器的套准闭环(或补偿)环节的输出是和速度指令简单相加后,直接作用在速度环给定上的,因此要在高速运转的印机走纸环节中,实现亚毫米级的套准补偿,没有良好的速度环控制分辨率和精度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至于以2048线的编码器分辨率在10rpm~6000rpm内,实现1rpm的调速精度,其实只要速度环的采样率和实际刷新周期足够长,速度解算环节滤波常数大一些,速度环积分加重一些,还是完全可以达到的,不过快速性恐怕就要大打折扣了?这样的速度环的实际响应频率大概很难超过50Hz,实用性会是问题。

网友J:
至西玛仪表 028-66505957:
步进电机一般工作转数低于600多转(每分钟),否则电机出力不够.

网友:
不好意思~前段时间出活~比较忙~所以没有上线~
TO 森创:
4000转的我的确做过,这是肯定的~采用意大利的高速电机。不过也如你说说的,由于负载的原因,经常导致驱动器的驱动管烧毁。后来更换更大功率驱动,由单片机控制改台达PLC控制解决问题的~项目目的是拖动飞机发动机转速编码器。

网友K(2008-04-05):
台达ASDA-A系列号称从-3000rpm到3000rpm只要10ms,假若如此看来符合搂住要求。只是不知实际应用咋样

网友L(2008-06-06):
做过两轴的控制,1个轴转90度,然后2轴接做正转一圈后马上反转一圈,然后1轴在动90度,测试下来450次/分钟,比你的要求更强吧.位置控制,精度在0.5mm内

xiao90@sohu.com

网友L:
其实这样的要求,电机的最高速度不高,主要是加减速度比较大而已,并且频繁正反转更不好控制精度

网友M:
楼主的要求似乎很容易满足,但是还是要看看工作在什么工况下。

   我做过的一款伺服,转动90度,即运行+2500个脉冲,然后-2500个脉冲的情况下,一分钟可以起停 360次以上并且位置到位没有位置偏差,当然是惯量小的情况,具体我查查我得试验数据,或者波形图后传上来。电机从+3000到-3000没有超调的情况大约70ms.

 日本的都在400次以上。

网友N:
什么时候手头有东西时试验一下。

网友M:
对:右手 关于连续在10RPM运行环境中,速度波动精度可控制正负1RPM,具初步市场调查,还没其他家伺服有这样的性能(或许有,我们不知道:)).如果有需求可测试(公司在上海).

另外针对起停7.5MS一说,做个补充,我这里加速 和减速 时间都设置为1MS,T型控制(钢性好),时间可以到12.5MS,速度最高能到1500RPM,我手里还有其它几款欧系和日系电机,都在30MS所有(有的更高些). 如果你手里有电机可以测试一下,其实这个要求很高的.
内容的回复:

我做的一款小惯量电机伺服驱动器能够达到10rpm时速度波动正负1rpm。速度指令为1rpm时,电机速度维持在0.75~1,5rpm之间。以上数据是在电机空载情况下测试出来的,基本感觉低速性能和松下的没什么差别。

该伺服驱动器已经上市销售,只不过我已经不在这家公司了,控制软件是我做的,呵呵

网友A:
又一个伺服人才!不知目前在哪里高就?深圳一家变频器企业(原华为电气的主力班底)正在广纳伺服贤才,不知是否有兴趣试试?

网友M:
对:波恩 关于

又一个伺服人才!不知目前在哪里高就?深圳一家变频器企业(原华为电气的主力班底)正在广纳伺服贤才,不知是否有兴趣试试?

内容的回复:

目前在南京,到深圳恐怕不方便了,呵呵。华为的那家变频器企业不做伺服吧?珠海运控做的电机还不错,伺服没有接触过

网友A:
我的一位师弟已经由北京去深圳加盟其伺服团队了,呵呵!

网友M:
薪水几何?这个比较关注

网友O:
哈哈,毕竟钱才是实际的东西嘛。

网友A:
先生首先关心的是地域,其次开始关心薪水,人之常情也!我能透露的是:虽说我师弟是个追求事业的人,不过最终能打动他劳师伐远的,除事业机会外,薪资水平也一样是很重要的因素。

网友P:
呵呵,bookujsnj老兄,有没有兴趣来深圳干一番事业

网友A:
zimu_red” ———来跟俺强人才了?不会是往同一处使劲吧? 呵呵!

网友P:
呵呵,波恩老兄,谢谢你啊,下次回北京,再请你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