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菱FR-E540的变频器

楼主(2007-11-25):
变频调速中,变频器的模拟输出信号接PLC的模拟输入模块可以知道电机的转速,请问有没这样的功能的?

网友A:
开说明书就知道了,不能直接输出转速,是输出频率或电流

网友B:
可以!
  将三菱FR-E540变频器中的模拟输出端子AM/5输出的DC:0-10V连接至PLC的模拟输入模块.在将AM/5输出的DC:0-10V监控设定输出频率就可以.具体参数见PR.158/PR.55

网友C:
求八成新三菱FR-E540的变频器0.4kw,0.75kw 各一台,13355210251

网友D(2008-03-01):
是输出频率,频率检测段子.

网友E:
如果只是显示电机的转速,可通过变频器的参数设置在面板上显示电机转速。

网友F:
我们有三菱E520系列   220V    0.75KW  的 二手变频器。
新的已经停产了。。

欢迎浏览:http://www.gzweixi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