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PLC文件保存

楼主(2007-11-25):
我现在用FX-1S PLC来测量数据,将里面的两个电位器引线出来,外加压力传感器来测量压力。我现在要反每一次测出来的压力保存下来,然后可以随时打开保存的数据,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我现在要“反”每一次测出来的压力保存下来,然后可以随时打开保存的数据。
看不懂!

楼主:
对不起反错字了,不是“反”而是“把”
我现在用FX-1S PLC来测量数据,将里面的两个电位器引线出来,外加压力传感器来测量压力。我现在要把每一次测出来的压力保存下来,然后可以随时打开保存的数据,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B:
“将里面的两个电位器引线出来”是什么意思?你是想用A/D采集模块采集传感器的压力吗?是想把采集的数据保存在PLC里还是用上位读取保存?没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C:
PLC能保存那么多的数据吗?显然是要用上位机的呀!

网友B:
那要看他的需要了,如果要求采集频率特别高,那就必须在PLC中暂存一定的个数,外加以态网模块。以态网传输速度比较高。如果每刷新率要20次/秒以内,点数不多的话,可以直接通过串口读。

楼主:
引线出来目的就是当A/D转换,测量信号是用张力传感器,只是分辩率低一点,0~5V时数字量为0~255,我现在测量范围是200克,精度也就是1克没什么问题。我用一个文本显示器来显示数据,但要反每一次测量的结果都保存下来,并且是每一次的最大值,说具体一点就是用来测量一个张力,比如电饭煲的开关,当压下开关后要用多少力才能把开关断开,就是要测量多大力,然后把最大值保留下来,请各位帮我看下用什么办法,谢谢!

楼主:
 引线出来目的就是当A/D转换,测量信号是用张力传感器,只是分辩率低一点,0~5V时数字量为0~255,我现在测量范围是200克,精度也就是1克没什么问题。我用一个文本显示器来显示数据,但要把每一次测量的结果都保存下来,并且是每一次的最大值,说具体一点就是用来测量一个张力,比如电饭煲的开关,当压下开关后要用多少力才能把开关断开,就是要测量多大力,然后把最大值保留下来,请各位帮我看下用什么办法,谢谢!

网友D(2010-10-03):
现在还有个问题 我按你们说的编号程序后点了变换 保存时又出现请指定工程名 我随便起了个名字后 又出现“指定的工程不存在,新建工程?” 的选择 点“是”以前的就没了 点”否“就保存不了 请解决下 还有 我的仿真软件安装时没看见“EnvMEL”的环境文件包啊 只有“GX-Simulator6-C这一个包 谁能传个完整的我啊 急死了 还没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