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补尝

楼主(2007-11-26):
    我们是作轧钢的传动的!又一家企业轧钢和炼钢公用一台高压变压器,炼钢用的电炉,电流冲击很大,无功补偿上了>不行!就是动力补尝上能改善供电质量吗?

网友A:
是动态补偿吧.

网友B:
楼主,你要具体看一下,到底是变压器容量不够,还是无功补偿太低,对诊下药,才能出效果

网友C:
炼钢用的电炉,很可能谐波较大,用无功补偿,须谨慎从事,搞不好的话,轻则浪费投资,一点效果也没有,重则炸电容。

网友D:
我们公司有这经验,刚刚给天津津南客户改造了一套中频炉,用1250KVA的变压器带一台3吨的炉,效果很好.

网友D:
我们公司有这经验,刚刚给天津津南客户改造了一套中频炉,通过测试加了一套可控硅投切的滤波补偿设备,用1250KVA的变压器带一台3吨的中频炉,效果很好.

网友E:
中频炼钢的无功补偿用自动控制器好像不行,我做过几个都没成,要么不工作,要么炸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