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万用表判断无铭牌电机额定转速

楼主(2007-11-26):
在各种设备维修中往往会接触到三相异步电动机因工作环境时间等因数出现铝铭牌不清晰技术数据不了解等无法判断其转速或磁极对数时可使用指针万用表快速判定出来。

方法如下:

拆开电动机接线盒的六个接线端子用万用表找出其中一个绕组,把万用表置于毫安档,面对电动机风叶顺时针转动一周(要求中间不能停顿和要转足一周)观察万用表针摆动几次,指针摆动次数就是磁极对数。然后由公式n=60f/p计算。

n:表示转速;
f:表示交流电频率;
p:表示磁极对数。
       ————转自“工控人家园”

网友A:
改天找个电机验证一下。

网友B:
呵呵,我试过,这种方法基本上没有人可以把握好这个速度的均匀性,行不通

网友C:
这个方法使用上不会错,但是实际上如果电机6极以上的话比较难数.而且还要保证他刚好转一圈,有点难度.下面我来优化一下.
同样用微安挡.转动转子在整周上可以找到一些点,当转子停留在这些点上的时候手转动转子正,反方向转时指针都向正方向摆动的.证明这些点找对了.这点有多少个就是多少极对.
我这招是以慢打快.

网友D:
是吗?下次碰到问题两种方法试试。好东西,记住了

网友E:
很好,以后可以试试。

楼主:
谢谢芳季大师的补充说明!

网友F:
二楼的人说的对,三楼的补充的更完美,谢谢!
   下次试试。

网友G:
三楼说的我不太明白,转动转子在整周上可以找到一些点,当转子停留在这些点上的时候手转动转子正,反方向转时指针都向正方向摆动的.
证明这些点找对了.这点有多少个就是多少极对.
什么意思?

网友H:
很不准确
对高速电机没办啊

网友I:
下次试试。

网友J:
有意思的测试方法。学习

网友K:
  测试方法很好,利用转子的剩磁切割定子绕组感应出电动势的原理测试的。 但是如果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使用的电动机应该先充磁,可以用万用表的 R*10 或者 R*100 再或者 用通断档也可以因为它的电流比较大(相对其它档位来说)在测试绕组的同时就可以为电动机充磁了。
  个人认为,我也是这样测试的。 希望各位师傅共同讨论一下。

网友L:
古老.的话题

网友M:
张见识了

网友N:
就是发电机原理的应用。但转的时候要匀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