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淋雨了,如何烘干?

楼主(2007-11-26):
电机被用户丢外面淋雨了,请问如何比较简单的就能烘干它(最好不要拆下);如果用表打,对地电阻正常是不是可以认为就没问题?如果开空电机是不是也可以烘干呢?
请搞过的支着!!!

网友A:
不可以开空电机转啊,电机肯定回烧掉的啊,应该是先晒干在量绝缘

楼主:
怎么晒干呢,我可不想拆下来的呀,最多拆接线盒,从那儿可以晒干的么??
用其它东西烘干怎么搞?
假如绝缘没有问题可以空电机运行么>??

网友B:
放被窝里暖干|~~~~~~~`````
 开个玩笑
没搞见过,不好说

网友C:
如果额定电压为380v的电机,用摇表摇测绝缘电阻在0.5兆欧以上就可以接上电源空转烘干。

楼主:
电压是380V的,功率在100KW以上吧!!

网友D:
加电流了,

网友E:
电机大了用红外线加热管

网友F:
电压是380V的,功率在100KW以上吧!!
这么大的电机,只有拆了进行烘干处理了,我们一般11KW的进水了都要拆开。
还有,你们公司里面有那种比较大的烘箱吗?

楼主:
我们公司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们是设备生产厂家).
假如摇表检测没有发现短路等,可以空电机开动加热么???

网友G:
看电机的防护等级是否防水,不是淋雨了就一定受潮,防水等级的(如IP65)电机,在雨中可正常运行。
  如果电机确实受潮了,不拆开是不能干燥的,即使有烘箱可以给电机加热,水分散不出也不行啊!

网友H:
电机干燥法一般有以下几种:1循环热风干燥法.2灯泡干燥法.3煤炉干燥法.4电流干燥法.被水浸湿的电机不可用电流法干燥

网友I:
建议拆开后用热风吹7-8个小时

网友J:
哈……
我们厂用空压机的散热器吹出来的热风烘干

网友K:
拆下来烘干

网友L:
为什么要烘?绝缘没有问题更加无需烘。
卧式电机防护等级IP44一般没有问题,判断绝缘就知道了。防护等级小于IP后的4,基本上要烘,解体烘,方法多种。大于4,无需烘,除非出厂时组装有问题。立式电机,风叶后不带防雨罩,需要考虑轴承有无进水,其它同卧式电机。

网友M:
把电机放在铁桶里,用1KW的小太阳灯照一天变差不多了啊

楼主:
你有多大的铁桶呀!!

网友N:
拆下来烘干用灯烘

网友O:
看你的绝缘电阻了,要是达到标准就没有关系,好多ip65的电机,不是泡在水里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P:
用电流干燥法,可行的。

楼主:
具体点,比如电流干燥
假如我的电机160KW/380V/50HZ/2P

网友Q:
电气技术联盟中心群46938398多多交流

网友R:
那要看电机功率有多少,小的话好解决,只需拆开,放在通风有阳光的位置晒干或用卤钨灯铐干;大的有好多方法。

楼主:
谢谢, 反正南方温度高,先让他们放外面晾晾
这个该不会长时间潮湿会发霉吧??
哈哈

网友S:
拉到南方去
开玩笑
你用低电压过电流烘干,你要注意电机不要过热

网友T:
 工控追求: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1-26 10:18:00
    如果额定电压为380v的电机,用摇表摇测绝缘电阻在0.5兆欧以上就可以接上电源空转烘干。

同意!

网友U(2007-12-30):
用200W灯泡慢慢烘烤。

网友V:
电机大的话可以用电焊几来烘.一定要搞成三角形

网友W:
还是要拆

网友X:
还是拆开烘干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