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各种西门子变频器的疑问

楼主(2007-11-26):
master drive mc,simodrive,sinumerik,simotion都可以用于运动控制,他们有什么区别?

网友A(2009-05-22):
Masterdrives MC是西门子公司的经典伺服驱动,包含了电流环、速度环和位置环。结合F01功能,可以实现多轴的同步、电子齿轮和凸轮功能;

Simodrive 通常与数控系统配合,应用于机床行业;

Sinumerik 与Simotion不是驱动器,而是运动控制系统。也就是说,如果没有MD MC、Simodrive、Sinamics或其它驱动器,Sinumerik和Simotion是不能直接驱动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