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KS210按钮脚本

楼主(2007-11-26):
如何用一个按钮做一个脉冲信号给control builder?

我的例子是这样的 在按钮的behaviors中选中script data,然后在script data窗口中分别填写cm名称和对应的flag.pvfl,然后编辑按钮脚本

if me.value("KYJ_ST_LOCK.FLAGA.PVFL")=1 then
If MsgBox("你确实要按下这个键吗?",vbYesNo) = vbYes then
me.value("KYJ_ST_LOCK.FLAGA.PVFL")=0
end if
else
If MsgBox("你确实要按下这个键吗?",vbYesNo) = vbYes then
me.value("KYJ_ST_LOCK.FALGA.PVFL")=1

end if

end if

可是这样老是提示脚本错误,而且不弹出msgbox,请高人指出我的错误在哪里?
谢谢大家,我在线等

楼主:
还没人回答啊?
请高人指点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A:
第一:注意选择 右方的“点击”,然后在语句栏中写
第二:如果不行,你把MsgBox定义一下,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B:
很简单的,用定时器就可以.我做过很多。

网友C:
留下油箱,我给你传几个DSP图,你复制里面的脚本再实验一下.

网友B:
*.dsp和*.htm的脚本是有差别的

网友D:
怎么两个提示都等于vbYes 啊?其实不用这么麻烦的,在CB里就可以做的,用一个FLAGA加一个PUSE搭一个回路,然后在上位给按钮写脚本给FLAGA置1就可以实现按一下按钮发送一个脉冲了,而且脉冲宽度可调.

楼主(2008-02-29):
十分抱歉,大家都没发现问题,问题出在这里
if me.value
正确的写法应该是if me.datavalue

网友E:
给你一个简单的操作方法,可以把变量引到[变量框]上,你的按钮对[变量框]的Value进行操作,我不提倡用变量script data。

网友F(2018-04-04):
引用 楼主:
十分抱歉,大家都没发现问题,问题出在这里if me.v...

不错,学习了。

网友G(2019-04-16):
引用 网友H:
留下油箱,我给你传几个DSP图,你复制里面的脚本再实验...

哥们发我一下吧,谢谢!578991543@qq.com

网友I(2019-05-25):
非常感谢经验的分享,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