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程序问题

楼主(2007-11-26):
 omron C200H 模拟量从101通道采集来,大概是温度。然后乘了#2000.又除#1000.最后送到一个地址。没看明白为什么先乘2000,再除1000。明白的请给指点一下

网友A:
要说明白阿,是什么模块呢,
温度和别的模拟量差别很大的阿,
建议看看相关的模拟量操作手册就可以很清楚了阿

网友B:
可能是量程转换

网友C:
这个的可能性是这样的,比如你采集温度信号的传感器量程是800摄氏度,可是要显示小数点,那样的话对应的温度比例转化就是101通道值*8000(800.0度)/4000(模拟量量程),由于直接乘以8000有可能超过单通道限制,于是等比例缩小了分子分母,程序编写的时候这样的小手段是经常采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