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雅特(Citect)
citect出现#com

楼主(2007-11-26):
DCS中用citect做上位软件,操作系统WIN2000专业版,与控制器通讯用以太网modnet。citect设置为主从服务器,并用DDE与第三方软件进行数据交换,DDESERVER开始时设置在主服务器上。系统运行后出现主从服务器同时出现#com或死机现象。后来把ddeserver改到了从服务器上,主服务器基本运行正常,但是从服务器经常出现短时间的#com,约几分钟,然后又自动恢复数据采集。请高手指点是什么问题?会不会是citect中modnet参数需要什么特殊的设置?

网友A:
你的系统点数有多少?自我感觉可能要设置一个数据的采集时间或者是通讯延迟时间.

楼主:
系统点数400个左右,而需要通过DDE交换的点数不多,150个左右,你说的通讯延迟时间指的是CITECT参数里的还是别的?

楼主:
怎么没人呢?

网友B:
如果在2台服务器上先都不用DDE往客户端传数据,有#COM的现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