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 3.7KW的机带不了怎么说

楼主(2007-11-26):
3。7KW的变频器带不了3。7的电机了。没有带负载。电容是新的。带2。2KW的电机可以。输出电压正常,电流正常。怎么办?

网友A:
选变频器一般要放大一档。

楼主:
不是啊,过去是正常的

楼主:
是不是7840的检测电路哪里出问题了。清心在不?????

网友B:
应该不是吧,现场情况怎么样?频率有没有变化,电流及输出电压是多少.电机是完全不转还是怎么个情况不说明白不好分析

网友C:
应该是检测电路有问题,还有一个可能就设置问题,你可以先核对一下设置的参数

网友D:
好好检查
我这里日立SJ300 4KW带4.5KW电机

网友E:
变频器没问题的话那就是马达的事了

网友F:
应该是电机有问题吧,换个电机试试看

楼主:
一直是正常工作的。前天就不行了,点动6赫可以。电压频率电流正常。运行到18赫就跳过流。带2。2的电机空载50赫正常。换一台变频正常。好像是电流到了某一个值就跳。肯定在额定范围内。

网友B:
检查下故障记录,看看故障时电流多少?另外2.2的带重载的话是否会跳故障?如果故障电流在额定内跳了,可能是电流整定部分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