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接近开关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11-26):
请教一个问题:在电解铝行业有这样的一个环境:输送设备的机械手在现场的母线槽里动作,机械手的头部有一个接近开关,作用是机械手快靠近母线槽的时候做动作,使机械手停下来.但是现场是母线槽周围的电流强度达到350KA以上.在这种高电流的情况下,接近开关有误动作.请问用什么样的开关可以接近这个问题,或者用什么程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哪位大侠可以帮忙,谢谢,有意想请联系:QQ:286743965

网友A:
光电比磁感应可能好点

网友B:
在机械手上装行程开关,到位置后,停止,就可以了。再不行,装编码器,可以精确到mm。

网友C:
那么大的电流,用接近开关和光电开关都不会很理想的,一个接近或者光电的内部电流才几十到几百毫安,而环境电流几百千安,干扰太严重了,这个行程开关试一下吧!

网友D(2009-05-07):
3楼分析有道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