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KW的电机启动器一般要多少钱?

楼主(2007-11-26):
不太了解起动的部件,不知道45Kw的电机启动设备大概在什么价位?我公司要买一个

网友A:
如果用变频就一万三左右,如果用星三启动大概要300左右

网友B:
软启动吗??3000~4000,可以自己做一个啊

网友C:
看你想用什么方式了,高中低价任你选择

网友D:
软启动能自己做吗?能发来点资料吗?

网友C:
自己做,比较麻烦,豆腐盘成肉价

网友E:
还是根本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而定,有规定的也有便宜的

网友F:
自己做会或收获一些经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G:
直接启动不行的话降压启动星三角启动最便宜,最简单的只要300--400元

楼主:
不想自己做,就像那位仁兄说的,豆腐最后都能做成肉价钱

网友H:
远程模块:AJ65BTB1-16D(新

网友I:
看你的变压器多大,整个供电系统允许的电压波动,然后才选择启动方案。

网友J(2009-06-27):
跟楼主一样 我现在需要一款75KW以上电机软启动器

网友K:
http://95516368.cn.gongchang.com/